请教:关于RX3400调试问题

楼主:
我做的一个带RX3400模块的产品一放上DVD(铁壳的),RX3400模块就会输出很多杂波,接收到另一个433MHZ模块发出来的数据完全变形,解不出来,而不放于DVD上数据完全正常,究竟是什么造成的?
因为公司要求把433MHZ天线(我用大约17CM的单股线)内置于产品中,所以会出现以上问题,我原来外置于产品外,即使放DVD上面,离30M也是可以的!!现在在这里卡死了,不知如何是好???
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没做过 帮你顶

网友:

更换FSK调制的模块 加强接收模块的屏蔽 加强DVD机器的电源滤波和数字电路的屏蔽 更换接收天线

网友:

更换FSK调制的模块 :程序己写好,有没有可以直接代换的FSK的模块(对FSK的模块不了解),要求空闲状态下输出为低,输出杂波越少越好,还有价钱不能相差很多
加强接收模块的屏蔽 :我会做测试
加强DVD机器的电源滤波和数字电路的屏蔽: 用户的DVD不在我控制,我测试用的是新科的DVD
更换接收天线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在天线上做文章,不知如何进一步改进天线?请指点一上~~

不过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因为把天线盘起来挠在产品要机壳内倾(平行靠近DVD)就十分不稳定,远一点就不行,而把天线拉长外置就完全可以了,怎么会这样呢?

对天线和高频还不是很了解?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怎么没人说话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是因为你使用的RX3400模块品质比较不好,抗干扰能力很差,不防试用下弘阜华电子公司生产的RX3400模块,我遇到和你相类似的情况,结果改用这家公司生产的模块,就OK了,这家公司的网址是:http://shawohwa.b2b.hc36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