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在这里的作用

楼主:
见附图

网友:

单看你的截图 应该是 做一个二极管用

网友:

谢谢版主,但是既然是用作二极管,那为什么不直接用二极管呢,用三极管在这里是不是有其他用途呢

网友:

方便,兼容

网友:

牛人再帮忙看看这个图呀,谢谢

网友:

r21可能作为保险丝使用吧 其他的也没什么用处 其实分析这个电路十分没有道理 万一电路错的呢 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