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 求单片机 汽车方向灯控制系统

楼主(2007-05-09):
帮助 求单片机 汽车方向灯控制系统
左转,左头灯,左尾灯,左仪表灯 闪烁
右转,右头灯,右尾灯,右仪表灯 闪烁
刹车 左右尾灯亮
警示 头灯 尾灯 仪表灯 闪烁
停靠 左右头灯 左右尾灯 闪烁
k1-k5为上5个模拟开关
用8051

网友:
我对汽车的灯路不怎么了解,好像刹车的灯和转弯的灯颜色不一样.能否给个灯位示意图??(把颜色也标示一下)

网友:
是一个模拟,不用联系颜色的,头灯 ,尾灯,仪表灯 就是一只灯,只要亮就可以,还有就是等闪烁的频率是1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