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关于单片机程序的问题.急!!!!!

楼主:
   1)开关键盘输入交通灯初始时间,通过8031单片机P1输入到系统

 (2) 8031单片机的定时器每秒钟通过P0口向8255的数据口送信息,由8255PC 口显示红、绿、黄灯的燃亮情况;由8255PAPB口显示每个灯的燃亮时间。

 (3)8031通过  设置 各个信号等的燃亮时间、通过8031设置,黄、绿、红时间依次为3秒、60秒、3秒、80秒、3秒循环由8031 P0口向8255的数据口输出。

4 通过8031单片机的P3.0位来控制系统是工作或设置初值,当.牌位0就对系统进行初始化,为1系统就开始工作。

58255PA口用于输出时间的个位,PB口用于输出时间的十位,由747S07驱动芯片驱动;.而PC口用于输出各个灯的情况,它的末段连接双向晶闸管采用220V交流电压驱动。

程序源代码

R4   存放黄灯时间  3    03H   (此时间可以动态设定)

        R5   存放红灯时间  60   3CH

          R6   存放绿灯时间  80   50H

        PC0     显示黄灯信号

        PC1     显示红灯信号

PC2     显示黄灯信号

8255               工作于方式0

        8255  PAPB PC口输出 PC 控制字为10000000B  80H

程序源代码: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R1,#03H          初始化8255

      MOV A,#80H

      MOVX @R1,A

AGAIN:     MOV P3,#80H       设置初值

            MOV A,P3

           JB ACC.7, NEXT0

 AGAIN1:   MOV P3,#40H

           MOV A,P3

           JB ACC.6, RED

           MOV P3,#0FH

           MOV A,P3

           ANL A,#0FH

           MOV R3,A

           AJMP  AGAIN1

RED:       MOV P3,#0FH

            MOV A,P3

           ANL A,#0FH

           MOV R2,A

           AJMP  AGAIN

NEXT0:    MOV R1,#03H

NEXT1:    MOV DPTR,#TAB   显示黄灯个位

           MOV A,R1

MOVC A,@A+DPTR

           MOV R1,#00H

           MOVX  @R1, A

      MOV  R1,#O

      MOV DPTR,#TAB  显示黄灯十位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R1,#01H

      MOVX @R1,A

      MOV DPTR,#0C62H   显示黄灯信号

      MOV A,#00H

      LCALL 0F4E0H

      ACALL DELAY    延时1

      DJNZ R0,NEXT1

      MOV A,R3

      MOV R0,A

NEXT2:MOV DPTR,#TAB  显示红灯个位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R1,#00H

      MOVX @R1,A

       MOV   DPTR,#TAB 显示红灯十位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R1,#01H

       MOV  A,R0

       MOVX @R1,R0

       MOV  R1,#02H  显示红灯信号

       MOV  A,#02H

       MOVX  @R1,A

      ACALL DELAY  延时1

      DJNZ R0,NEXT2

      MOV A,R2

      MOV  R0,A

NEXT3:MOV DPTR,#TAB  显示绿灯个位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R1,#00H

      MOVX @R1,R0

      MOV  DPTR,#TAB  显示绿灯十位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R1,#01H

      MOV  A,R0

      MOVX @R1,R0

      MOV  R1,#02H  显示绿灯信号

      MOV  A,#02H

      MOVX  @R1,A

      ACALL DELAY    延时1

      DJNZ R0,NEXT3

      AJMP  NEXT0

DELAY:MOV R4,#08H    延时1秒子程序

  DE2:LCALL DELAY1

      DJNZ R4,DE2

      RET

DELAY1:MOV R6,#0

       MOV R5,#0

DE1:   DJNZ R5,$

       DJNZ R6,DE1

       RET

TAB: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77H,7CH,39H,5EH,79H,71H

             驱动代码表

      END

需要程序中的每项的动能说明,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

太多了 眼花了

网友:

硬件图看不到 图片重新发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