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LASH下载的问题

楼主:
我在调试完一快板子后要进行FLASH下载,程序是关于调制和解调方面的,以前在程序不太大(1900行左右)的时候,可以下载成功,然后脱机运行也正常;但是现在当程序有3000多行的时候,发现下载还是可以,可就是有部分调制的程序在脱机时不能运行了,不知道是CMD文件的原因导致程序空间被重复使用还是其他别的原因,请有经验的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已经困扰我很久了,先行谢过!

网友:

程序不可能随便加上就可以运行成功了,Flash有自己的存储空间大小,还有分配空间要合理。不知道你是那个方面的错误。

网友:

我用的FLASH是1M的,容量肯定是够了。我也觉得是不是CMD文件中分配空间的问题,我发一下,希望得到大家的指导: -stack 0x1900 /* -l rts500.lib */ MEMORY { PAGE 0: PROG0: origin = 0x0100, length = 0x4110 PROG1: origin = 0x4220, length = 0x002e PAGE 1: DATA0: origin = 0x4300, length = 0x1d6b DATA1: origin = 0x6070, length = 0x003c DATA2: origin = 0x60f0, length = 0x1900 } SECTIONS { .text {} > PROG0 PAGE 0 .cinit {} > PROG1 PAGE 0 .bss {} > DATA0 PAGE 1 .const {} > DATA1 PAGE 1 .stack {}> DATA2 PAGE1 }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MCU?还有就我所知,Flash大的未必RAM就足够大,程序没有大问题,运行程序需要缓冲的。

网友:

我用的DSP是5416。

网友:

我没有做过DSP,但是我想问你写程序的时候只是有一部分功能不能实现是吗?那样可能就是程序跑飞的原因。

网友:

但是仿真的时候所有的程序都可以实现,下载后脱机运行就出现了部分程序没有实现现象啊,这与程序跑飞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 期待其他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