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38有部分输出脚的低电平为1.7V多,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7-05-10):
74LS138有部分输出脚的低电平为1.7V多,该如何解决?
如题,用LS138做译码器,有些输出脚低电平正常,为0.15V左右 ,但是有些输出脚低电平居然为1.75V,请高手帮帮忙,谢!

网友:
TTL电平中 小于2v的电平都是默认为低电平的 这个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可是 我用来选通LED点阵,1.7V的点不亮啊

网友:
OK了, 刚才检查了一遍,发现有个输入引脚接错了~~汗...... 看来以后要细心一点啊! 谢谢小51的解答!

网友A:
你的硬件电路是怎么接的?

网友:
[quote user="大海无痕"]你的硬件电路是怎么接的?
照着138的使用手册接的啊

网友:
138没什么的 只要掌握原理 用来干什么都可以

网友B:
138输出口还是4.7K上拉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