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求助(IC卡考勤机)?

楼主:
     我的毕设是用AT89s52做一个IC卡考勤机,用到的器件有一个12864的液晶,PCF8563(显示时间用),AT24C512(存储字库和读卡纪录),此外还有1个读卡模块,MAX232(与PC连接),4个按键(上翻、下翻、取消、确认),想向论坛上的朋友请教一些问题:

(1)MAX232已占用了单片机的RXD、TXD引脚,那个读卡模块与单片机连接的两个引脚名称也是RXD、TXD,我能否也把它们与单片机的RXD、TXD引脚连接,会不会有冲突?还是把它们接另外的两个IO口(如P1.2、P1.3),如果这样,如何收发数据?

(2)编程问题(用C编程):考勤机有四个功能:计时打卡、PC机通讯、记录查询、参数设置(考勤机开机后液晶上显示这四个选项)。我想把这四个功能、系统初始化、按键选择、LCD 显示分别编成函数,在主程序里调用他们。不知这样是否可行?我没有经验,希望有人能给我提供一个思路。

(3)在我的思路中,一直没有用上单片机的中断,不知在这个系统中哪些地方可以用上中断?

附上我编程的思路,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1)MAX232已占用了单片机的RXD、TXD引脚,那个读卡模块与单片机连接的两个引脚名称也是RXD、TXD,我能否也把它们与单片机的RXD、TXD引脚连接,会不会有冲突?还是把它们接另外的两个IO口(如P1.2、P1.3),如果这样,如何收发数据?

这个以并联使用,用多机通迅模式就成了.

网友:

老师终于回来了,帮我把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单片机的TXD、RXD先连一个多路复用开关,再连读卡模块与MAX232,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谢谢版主的帮助!

网友:

读卡器搞定了么?我正在做,成功啦,现在想放大使得距离>10CM,呵呵,如果用的着,我有些资料可以给你

网友:

按你的那个做来硬件有点不好。。。嘿嘿

网友:

IO模拟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

老师给我的读卡模块,我看上面印的名字是“RC500M Ver1.1”,可在网上找不到这个模块的资料阿,不知破茧佼龙斑竹用的是哪一个读卡模块阿?

网友:

你可以选择其他型号的 射频 模块呀 如FM1712等 你做的是无线射频读卡器

网友:
我也在做你可以把一些资料给我吗?qq941013817
引用 网友A:
读卡器搞定了么?我正在做,成功啦,现在想放大使得距离>10CM,呵呵,如果用的着,我有些资料可以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