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点阵显示,想用HC595做列驱动,哪位大侠会用595啊,指点一下!

楼主:
    如题,毕设要求用AVR单片机做个LED点阵显示屏,列驱动电路用HC595,可是我不太懂怎么从AVR中串行输出数据到595中,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就595驱动LED啊,串行怎么进看595的pdf

网友:

看了 但是感觉输不进去 AVR单片机的输出口是并口的 而且感觉移位和锁存输出的上升沿脉冲不好给

网友:

AVR的也可以对I/O进行位操作啊,有个高低变化的脉冲就可以进行锁存了啊.

网友:

呵呵 又捣鼓了一下 好拉 可以按位发送了 哈哈

网友:

呵呵 恭喜了 其实任何单片机 只要掌握电平和时序就可以了 关键要看datasheet

网友:


网友: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