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些题目

楼主:
2.you are communicating with an external device over an I2C bus. The I2C address of the device is 0x40. list the steps you would take to write a 1 in bit 7 of a register at address 02 in the external device without affecting the other bits in that register. You can assume you are using an I2C controller to do the actual I2C bus operations as in the next example. (you will essentially write program comments with appropriate values but you do not need to write the actual assembly language instructions)

       LDR R10,=0x40301688

@read from register 02 from the I2C device adressed in 0x40

    MOV R0,#0X80        @slave adress in the I2C bus is 0x40;

    STR R0,[R10]

    MOV R0,#0x69        @set byte to start a read after write cycle

    STR R0,[R10,#0x8]

    BL POLLTB

    MOV R0,#0X02    @要读入器件内部地址02单元

    STR R0,[R10]

    MOV R0,#0X68

    STR R0,[R10,#0X8]

    BL POLLTB

    MOV R0,#0X81    @设置读入周期@

    STR R0,[R10]

    MOV R0,#0x69    @START=1,STOP=0,TB=1@

    STR R0,[R10,#0x8]

    BL POLLTB

    MOV R0,#0X6A    @只读一个数据@stop=1 TB=1

    STR R0,[R10,#0X8]   @设置开始读入@

    BL POLLTB       @等待读入结束

    LDR R1,[R10]

    MOV R2,#0X80

    ORR R1,R1,R2

    MOV R0,#0X80

    STR R0,[R10]

    MOV R0,#0x69

    STR R0,[R10,#0x8]

    BL POLLTB@

    MOV R0,#0X02    @写入器件内部地址02单元

    STR R0,[R10]

    MOV R0,#0X68

    STR R0,[R10,#0X8]

    BL POLLTB

    MOV R0,R1   @这是写入器件02单元的数据@

    STR R0,[R10]

    MOV R0,#0X6A    @写入后停止,只写一个数据@

    STR R0,[R10,#0X8]

    BL POLLTB       @等响应

 这题目写算法怎么写啊。。根据程序

3.briefly describe the operation of a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type A/D converter and in general terms compare its speed with that of the other types of converters( flash , dual slope, sigma-delta)

4.describe why a low-pass filter is often put in series with the input of an A/D converter that is to be used to digitize rapidly changing signals such as audio frequency sinewave signals.

5.describe the meaning of five of the following terms.

  a. CRC

  b. half-duplex

  c.  snubber circuit

  d. Quantization Error

  e. sigma-delta A/D converter

网友: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片子啊???

网友:

2、需要连接一个外部的iic器件,iic的地址是0x40 需要从0x02上面读取一个寄存器的1-7位,你可以使用下面的例子中的iic例子进行控制iic器件。 3、描述一个ad转换器 并对他的转换速度进行比较 (flash,双通道的,sigma-delta) 4、描述下面词语的意思 a crc b 半双工 c 。。。。

网友:

各位大虾啊。。我要的是题目的资料或者相关解答啊。。不是翻译啊。。呵呵。。大家快快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