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的调速

楼主:
大家好:
              我现在在做毕业设计步进电机的调速,用的是ULN2003驱动电机,电机是BYGH023型号,要实现的功能是电机能正转,反转,加速,减速,停止 这些在四位数码管上要反映出来,求助高手源程序和电机的接法
               原理图如下p19,在板子上不知道如何接才好!电机转不动!

网友:

你可以这样接线:A B C D 接在2003上面 电机的电源线接在+5v上面 然后就可以进行控制了 步进电机的控制方式:a -ab -b-bc-c -cd-d-da-a 反转反接就可以了 (如果需要开发板 我们的单片机学习板有这样的功能 可以向你提供板子 )呵呵

网友:

H桥学会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