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测单端双极性信号

楼主(2007-05-13):
能不能测单端双极性信号
求助:
请问51F020的12位AD能不能测量单端双极性信号,是不是把它配置成差分输入,负端接地就可以了?如果不行,该怎么办? 谢谢!

网友:
具体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