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功放无效的原因?

楼主:
请问:我在做315M的发射电路,后面加RA13H3340M功放。现在加电后,功放会发热,但没有有用信号输出,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1、电源 2、原理是否正确 3、检查一下功放接堆了么?

网友:

电路失配

网友:

功率等规格有没有选对.

网友:

你看如果是功放温度急剧升高,就是功率没有发射出去,肯定是电路失配了。马上断电,不然会烧管子。如果稍稍发热(长时间的发热),那说明可能推动不够、工作点设置不对。一般检查功放工作没有可以检查电源电流,如果电流较大(不知道你的功放设计的理想电流值),说明功放已经开始工作,可能是推动功率不够。一般功放有输入级、匹配级、功放级,需要一级一级的检查。如果仅仅是一个功放管构成的功放放大电路,不外乎匹配问题、推动问题和工作点设置问题。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构成谐振即要求电路稳定!

网友:

突 破 网 络 封 锁, 不做人奴 , 维护中国电子高手们做人的尊严 http://www.websamba.com/down1238/Wj.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