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片外寻址的程序可行吗?

楼主:
将片外数据存储器的2000H到2080H单元中的数放到4000H到4080H单元中
程序如下: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DPTR,#2000H
 MOV P2,#40H
 MOV R0,#00H
 MOV R7,#81H
LOOP: MOVX A,@DPTR
 MOVX @R0,A
 INC DPTR
 INC RO
 DJNZ R7,LOOP
 END
就是当执行了MOVX A,@DPTR后,高8位,也就是P2口的内容变化了吗?
还能用MOVX @R0,A表示把A中的内容放到4000H到4080H中吗?

网友:

当执行了MOVX A,@DPTR后,高8位,p2的内容会发生变化,

用了MOVX @R0后,按照你上面的程序,它会把A里的内容放到2080H中
如果你想把它放到4080H中,改一下就可以了: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DPTR,#2000H
 MOV R0,#00H
 MOV R7,#80H
LOOP: MOVX A,@DPTR
 MOV P2,#40H
 MOVX @R0,A
 INC DPTR
 INC RO
 DJNZ R7,LOOP
 END

网友:

楼上的好样的,做的好啊,全靠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