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orcad9.2,激励波形编辑器打不开

楼主:
为什么我在使用ORCAD9.2时,右键选项Edit pspice simulus一直是灰色,不能打开激励波形编辑器,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不用这个,抱歉!

网友:

只用过protel

网友: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没用过!

网友:

你是编辑数字信号的波形吧,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你选择的数字信号源不对。

网友:

信号源一定要合适的,后面应该带STM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