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如何用单片机实现长时间计时?????

楼主:
用单片机控制一电池放电,当电池电压低于2V时,就截止.
请问如何利用数码管记录放电的时间呢?

本来是打算用秒表的形式的,检测到电池底于2V时就给个电平把数码管显示停止,这样就可以知道放电放了多久

但是水平有限只会弄"秒"级的,再扩展到"小时"的就傻眼了,而且放电要放几天的.请高手指点

我用89C51

网友:

呵呵 简单的问题 先说个方案 6MHz 定时器设置为 100ms 中断,服务程序中对 0.1s寄存器, s寄存器,min寄存 器, h寄存器,day寄存器 进行修改就行了啊!不过要注意时间误差累计哦!~照你的要求要8个七 段管就能搞定了!~

网友:

是这样的 不过定时器一般不准的

网友:

是啊 用时间芯片比较准一些的!~

网友:

不过 我相信也不在乎那几分钟的 误差吧 我做过 24小时误差可以控制在半分钟内

网友:

那就好

网友:

同志们可不可以具体点啊? 小弟是刚入门的菜鸟

网友:

定时中断进行定时阿

网友:
我见过一个,时间可达33小时用的是sab0529,但是我再找却找不到了。

网友:

用定时器啊,或者有专用的时钟芯片都可以的.

不要用软件来实现计时就可以了,那玩意精确度太低了,即便你用编译器仿出来,也不太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