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该怎么选择MCU

楼主:
小弟本是做DSP的,刚跳槽到新公司,手头上有个小活用来热手,是做个小板子来转换485和CAN BUS的总线协议,因为涉及到高层转换,估计得用到MCU,所以烦劳高手推荐一款MCU,我个人的看法这款MUC应该有如下资源:两个异步串口,内带FLASH,指令周期不低于10M。最好是51系列,另外请说说怎么仿真?是否需要仿真器?
如果个位大侠对这个活有其他看法,也欢迎指正,谢谢。

网友:

c8051f...

网友:

楼上的能把型号说清楚点吗?另外不妨说说你对这个活的整体把握,集思广益嘛,还有所推荐的MCU需要仿真器吗,谢谢

网友:

随便说说

网友:

STR712 带四个UART

网友:

c8051f也可以 avr也可以 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philipsP89Lpc93x系列

网友:

楼上的大牛说说您推荐这款MCU的理由?价格相对C51系列的好处?以及如何仿真? 谢谢

网友:

小弟接触MCU不多,只用过PHILIPS的XA(据说是51的升级版),对于89C51了解比较少.我想知道的是:P89C51怎么仿真?怎么烧写程序?谢谢

网友:

C8051F020

网友:

WW77E58

网友:

一般选择mcu主要的就是需要根据自己的具体要求选择mcu的

网友:

建议选择20m以上的mcu。。CAN控制器采用PHILIPS SJA1000T CAN收发器采用PHILIPS PCA82C250 再加个485芯片。。里面写点协议转换就ok了。。 CAN-L,CAN-H线上加上浪涌保护。 其他就没什么建议了。

网友:

微处理器 MB90F387S Fujitsu can 收发器 TJA1050T PHILIPS MB90385 series devices are general-purpose high-performance 16-bit micro controllers designed for process control of consumer products, which require high-speed real-time processing. The devices of this series have the built-in full-CAN interface. 如果你还不怎么憎恶 datasheet 可以尝试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