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触摸屏

楼主:
电阻触摸屏的主要是由一块与显示器表面非常配合的电阻薄膜屏,这是一种多层的复合薄膜,由一层玻璃或有机玻璃作为基层,表面涂有一层叫ITo的透明导电层,上面再盖有一层外表面硬化处理、光滑防刮的塑料层,它的内表面也涂有一层导电层(ITO或镍金),在两层导电层之间有许多细小(小于于分之一英寸)的透明隔离点把它们隔开绝缘。当手指触摸屏幕时,两层导电层在触摸点位置就有了一个接触,控制器侦测到这个接通并计算出XY轴的位置,这就是所有电阻技术触摸屏的基本原理。

    电阻触摸屏的两层ITOI作面必须是完整的,在每个工作面的两条边线上各涂一条银胶,一端加5V电压,一端加0V,就能在工作面的一个方向上形成均匀连续的平行电压分布。在侦测到有触摸后,立即进行AD转换测量接触点的模拟量电压值,然后就可以计算出触摸点在这个方向上的位置。

关于两种透明的导电涂层村抖:①ITO,氧化钢,弱导电体,特性是当厚度降到1800个埃(1埃=10
-10)以下时会突然变得透明,透光率为80%,再薄下去透光率反而下降,到300埃厚度时又上升到80%,但是ITO在这个厚度下非常脆,容易折断产生裂纹。 ITO是所有电阻技术触摸屏及电容技术触摸屏都用到的主要材料,实际上电阻和电容技术触摸屏的工作面都是ITO涂层。镍金涂层,五线电阻触摸屏的外层导电层使用的是延展性极好的镍金涂层材料,外导电层由于频繁触摸,使用延展性好的镍金材料目的是为了延长使用寿命,但是成本较为高昂,镍金导电层虽然延展性好,但是只能作透明导体,不适合作为电阻触摸屏的工作面,因为它导电性太好,不直作精密电阻测量,而且金属不易做到厚度非常均匀。

第一代四线制电阻触摸屏的两层ITOI作面工作时都加上5V0V的均匀电压分布场:一个工作面加竖直方向的,一个工作面加水平方向的。引线至控制8总共需要四根电缆。因为四线电阻触摸屏靠外的那层塑胶及ITO涂层被经常触动,一段时间后外层薄薄的ITo涂层就会有了细小的裂纹,显然,导电工作面一旦有了裂纹,电流就会绕之而过,工作而上的电压场分布也就不可能再均匀,这样,在裂纹附近触摸屏漂移严重,裂纹增多后,触摸屏有些区域可能就再也触摸不到了。

四线电阻触摸屏的基层大多数是有机玻璃,不仅存在透光率低、风化、老化的问题,并且存在安装风险,这是因为有机玻璃刚性差,安装时不能捏边上的银胶,以免薄薄的ITO和相对厚实的银胶脱裂,不能用力压或拉触摸屏,以免神断ITO层。有些四线电阻触摸屏安装后显得不太平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ITO
是无机物,有机玻璃是有机物,有机物和无机物是不能良好结合的,时间一长就容易剥落。如果能够生产出曲面的玻璃板,玻璃是无机物,能和ITO结合的非常好的是导电玻璃。

第二代五线电阻技术触摸屏的基层使用的就是这种导电玻璃,不仅如此,五线电阻技术把两个方向的电压场通过精密电阻网络都加在玻璃的导电工作面上,相当于两个方向的电压场分时加在同一工作面上,而外层镍金导电层只仅仅用来当作纯导体,有触摸后靠既检测内层ITO接触点电压又检测导通电流的方法测得触摸点的位置。五线电阻触摸屏内层ITO需四条引线,外层只作导体仅仅一条,至控制器总共需要5根电缆。因为五线电阻屏的外层镍金导电层不仅延展性好,而且只作导体,只要它不断成两半,就能继续完成作为导体的使命,而身负重任的内层1TO直接与基层玻璃结合为一体成为导电玻璃,导电玻璃自然没有了有机玻璃作基层的种种弊端,因此,五线电阻屏的使用寿命和透光率与四线电阻屏相比有了一个飞跃:五线电阻屏的触摸寿命是35百万次,四线电阻屏则是小于1百万次,且五线电阻触摸屏没有安装风险,同时五线电阻屏的ITO层能做得更薄,因此透光率和清晰度更高,几乎没有色彩失真。

不管是哪种电阻触摸屏,它们都是一种对外界完全隔离的工作环境,因此可以对灰尘、水汽和油污等有良好的防护作用。由于复合薄膜的外层采用塑胶材料,不知道的人太用力或使用锐器触摸可能划伤整个触摸屏而导致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