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做过PS2键盘的请帮帮忙,我的键盘不能在电脑上显示出来

楼主:
我自己设计了一个键盘,插到PS2接口上后,按下按键,电脑没显示,只有听到发数据的声音,每按一次按键电脑就嘟三声;请个位帮帮忙,给点建议!

网友:

格式不对 你要按照ps/2协议进行编写

网友:

键盘不是你想想的那么简单的。。你要先让电脑认出设备来。。。。

网友:

那请问怎么才让电脑认出来啊,我写的程序都是按照ps/2协议进行编写的啊!请问怎样来初始化键盘呢?是不是一开始要发一个0XAA给电脑呢?

网友:

呵呵 贴个邮箱 给点资料给你!~

网友:

cjb114@21cn.com 谢谢! ~ ~ ˇ

网友:

请问botany2008 ,自己设计的键盘 插到电脑上,电脑需要对他初始化吗?如果要.怎么样去初始化呢?

网友:

你应该观察一下电脑给你什么数据,因为ps2通信是双向的。

网友:

用单片机收到后用串口测试出来的数据是真确的

网友:

对不起,下午一直在忙,现在发给你 你最好先熟悉下 PS2的协议 给你的是键盘和C51的通讯 仅供参考

网友:

没关系,谢谢

网友:

今晚又回公司加了一下班,还是搞不定,老板要抄人咯,那位大侠帮帮忙啊?我都是按照PS2协议写的程序,我也用单片机来接收我的键盘发出去的是数据也是对的啊,怎么电脑就不能显示出来呢?希望各位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先插上个真键盘,开机后拔掉。换上你的试试。

网友:

我就是这样试的啊?请问当插上我的键盘时电脑需不需要对我的键盘发出什么请求呢?还我的键盘直接就可以发送按键字符给电脑显示呢?

网友:

PS2的协议  作为参考!

如果做出来了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谢谢

网友:

好啊! 不过现在各位帮点忙才完成得了!

网友:
求PS2模拟键盘 程序

求PS2模拟键盘 程序  liujiajun.x@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