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谢谢看贴的人了,,呵呵

楼主:
各位老大,我做的管道检测课题需要对采集的信号进行带通滤波,频率为150hz-700赫兹,请问这样的滤波器怎么设计啊,而且滤波要求挺高,阻带衰减越快越好。谢谢了。另外,可以在此频带设计自动增益电路么?期待你的赐教

hhy

网友:

你到网上看看 有这样的滤波器的 只要根据你的需要选择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这些是成熟的东西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可以用专用低通滤波器

网友:

先确定几个技术指标:通带的上,下截止频率和阻带的上,下截止频率。通带内的最大,最小衰减,可以采用巴特沃兹模拟低通滤波器来设计。 再确定模拟低通滤波器的技术指标 然后确定模拟归一化低通滤波器技术指标 在将模拟归一化低通滤波器转化成模拟带通, 最后将模拟带通转换成数字带通。

网友:

用低频滤波器设计软件计算一下,很容易的

网友:

如果对Filter Wiz PRO v3.0自带的电路模式还不满意的话还可以用MULTISIM来防真,楼主可能会觉得解决一个小问题就去学一个软件很夸张.但用软件比你手工去计算要精确和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