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毕业设计>--应用机械滤波器进行远程多点控制

楼主:
       这个设计要求是用单片机或单片机控制DDS产生多种频度信号,然后在接收端用机械滤波器进行接收,发射不同的频率信号,就由在接收端设定好不同的频率的机械滤波器接收,实现多点控制。要求是单片机编程,一个按键可产生一种频率信号,最后要算出在不干扰不混又叠的情况下总共能控制多少个点!
      现在主要是在信号产生这块不太懂,机械滤波器的频率范围比较小,600Hz--600Kz。所以信号生产端发射的频率要求比较小,也只能在600--600KHz。求大虾指点下,具体的用单片机控制DDS如何产生信号的具体方案。编程也不会,我们以前只学了很基本的一些东西,而且本身也没学好单片机16

网友:

说实话,很少见到的 通讯方式。 能不能请教下是用在控制什么类型的机械上的呢?

网友:

可运用于环境条件恶劣,人们不易接近的场合,如山矿区,危险地方,污染严重的工业现场等,还可以对一大片地区的设备进行集中的控制。而且要求是要用有线传输,这样不受天气,地理影响传输。我的导师是铁路研究所的,他说这个在铁路上可以用来控制隧道的灯.....本来这个可以是一个灯拉一条火线就可以实线了的,但这样如果隧道很长,要控制的点多的话,成本高,所以要求是一条信号线,一条火线,一条零线,线号线用来控制那个点的开关,这样成本就低了....

网友:

如果哪位大虾有资料的话,方便的话可以加我QQ:5538958 传给我 谢谢

网友:

了解了dds信号源就能够完成这个了 dds信号源很多的 你可以找找看 8年前做过 现在记不得了

网友:

8年前做过.... 嗯,好 我找找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