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大家帮帮忙

楼主:
共有六条腿,且很细,间隔不过1MM,每侧三个。元件上写着“CFR” 别的就没什么了。可能是与电源管理有关的。哪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拍个照片放上来 你这样说 不清楚

网友: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逗啊,有两条腿的话那岂不是人啦? 要看什么元件,首先要看芯片上的字,CFR在网上搜一下。

网友:

在网上查,应该是碳膜电阻

网友:

也不是,是六个脚的,电阻只有2

网友:

给个图看看,只有个标号,很难说出这是什么元件.

网友:

那个元件实在太小,我手边还没有能拍下的工具。只有2x3mm左右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