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求教

楼主(2007-05-17):
求教
.align 256
.space 256
DATA_ALIGN
DATA_MEM_BANK
都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
用的什么芯片?然后根据芯片看书就行了。如果是C2000,可以看TMS320LF24系列DSP指令和编程工具一书

楼主:
o 我的是c6000的 请具体讲一下 谢谢 兄弟们了

楼主:
有会的 请帮帮忙啊 谢谢了

网友:
6000系列的没用过

楼主:
那你就说说你用的那个系列的

楼主:
还有谁知道啊? 发表一下建议啊! 谢谢

楼主:
谁有 有关DMA和EDMA相关的程序啊 介绍一个 发过来 看看

楼主:
#pragma MUST_ITERATE(20); 在程序中的作用是什么? 如果程序的循环小于20 例如 16 怎么回事啊? 如果程序的循环小于20 例如 16 怎么回事啊?

楼主:
up 大家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