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与PC机之间的串口通讯

楼主:
采用查询的工作方式,编制一个串口通讯程序,实现单片机和PC机之间的串口通讯,其中PC机数据的发送和接收采用超级终端来执行。要求:超级终端发送16个字符给单片机,放在以30H开始的内存单元中;单片机接收成功后,将这16个字符回送给超级终端,每回送一个字符蜂鸣器叫一声。通讯波特率为9600bps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超级终端显示的和键盘输入的字符都不一样..而且键盘输入同一个字符16次,超级终端上显示的字符都不一样..请高人指点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50H
       COMMAND_8255 EQU 3FFFH
       C_8255  EQU 3FFEH
MAIN:
       CLR EA   ;中断屏蔽(强行执行片外程序存储器中的程序)
       MOV SCON, #50H  ;串口以方式1工作
       MOV PCON, #00H  ;SMOD=0
       MOV TMOD, #20H  ;定时器T1初始化位方式2
       MOV TH1, #0FBH  ;T1初值
       MOV TL1, #0FBH
       MOV R1, #30H  ;数据存放的起始单元
       MOV R0, #10H
       SETB TR1   ;启动定时器T1
LOOPR:
       JBC RI, LOOPRR  ;判断接受中断标志
       SJMP LOOPR
LOOPRR:
       MOV A, SBUF  ;接收数据
       MOV @R1, A
       INC R1
       DJNZ R0, LOOPR  ;判断是否接收完成
       CLR TI
       MOV A, #0DH  ;发送回车符
       MOV SBUF, A
LP:
       JBC TI, LOOPSS  ;准备发送数据
       SJMP LP
LOOPSS:
       MOV R0, #10H  ;设置要发送数据的个数
       MOV R1, #30H  ;设置要发送数据的首地址
LOOPS:
       CLR TI   ;清发送中断标志
       MOV A, @R1
       INC R1
       MOV SBUF, A  ;发送
LOOP:
       JBC TI, RING  ;发送成功则蜂鸣器鸣叫一声
       SJMP LOOP
RING:
       MOV DPTR, #COMMAND_8255 ;蜂鸣器鸣叫子程序
       MOV A, #10000000B
       MOVX @DPTR, A
       MOV A, #0FFH
       MOV DPTR, #C_8255
       MOVX @DPTR, A
       ACALL DELAY
       MOV A, #00H
       MOVX @DPTR, A
       ACALL DELAY
       DJNZ R0, LOOPS  ;判断是否发送完成
       MOV A, #0DH  ;发送回车符
       MOV SBUF, A
       SJMP END0
       DELAY:
       MOV R7, #0FFH  ;延时子程序
DELAY1:
       MOV R6, #0F0H
DELAY2:
       DJNZ R6, DELAY2
       DJNZ R7, DELAY1
       RET
END0:
       SJMP END0
       END

网友:

一个建议,才采用查询的方式很慢,不如用中断

网友:

中断?能详细些吗?俺新手=.=

网友:

我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说,我要工作,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的系统中有显示,有键盘,但是程序中我只看到数据的传输过程,键盘扫描呢?你再好好在网上查些资料,找些相关的显示和键盘的源程序做一下参考。

网友:

中断好 中断妙 中断用起来瓜瓜叫

网友:

好吧 非常感谢!~

网友:

新手,准备拿程序好好研究下。

网友:

用外部中断怎么样啊?

网友:

也可以 最好用串口中断

网友:

波特率问题~~!用多少晶振的你???12M的话建议拨特率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