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电机烧毁原因

楼主:
大中型如5t级、10t级桥式起重机的大车(即桥身)移动时,一般由两台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实行分别拖动,用一台凸轮控制器进行控制,以转子回路中串不对称电阻进行调速。引起拖动电机频繁烧坏的隐性故障分电气和非电气两类,这些故障的存在,一般不会在短时间里影响设备的运行,极难发现。现以10t级起重机为例进行分析:

  一、隐性电气故障的影响

  1.凸轮控制器卡位不准,两拖动电机非同步运行
  大车两拖动电机电源共同由凸轮控制器的一组触点控制,而其启动与调速则分别由两组触点进行控制(见图1)。
  凸轮控制器的损坏一般是烧坏触点,在其定位棘轮磨损时,未能及时更换维修,会使凸轮控制器操作时出现卡位不准的情况,即控制器经常停留在两挡之间。此时,设备在短时间里也可运行,不会出现其它大的异常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对电动机的寿命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不及时处理,则会导致电动机烧坏。
  当以上情况出现时,使切除电阻的同一挡位的两触点不能同时闭合。例如,当控制器停留在1挡与2挡之间时,就会出现K12闭合,K22未闭合(正常时两者应同时闭合)。这时M1电动机的转子电阻RM1小于M2电动机的转子电阻。

图1 大车拖动电机主电路简图

图2 转速不同阻值
(不同挡位)时
的机械特性图

  从机械特性简图(见图2)可以看出M1运行在曲线2,M2运行在曲线1,则M1转速n1大于M2的转速n2,两台电机不能同步运行。
  这时,两台电动机的运行过程如下:
  首先,因M1转速快,它要拖动整台起重设备移动,负载大大提高,迫使转速相应地逐渐减慢,直到n1=n2,两台电动机进入同步状态,同时拖动整台设备移动。此时,M1的负荷随之减小,转速又上升,当n1>n2,M1再次单独拖动整台设备。如此重复进行直到凸轮控制器换挡。由此可见,M1会超负荷单独拖动整台起重设备移动,如果长时间运行,则M1电动机的运行电流因其反复超负荷而超出额定电流,温升过高,最终直到烧毁。
  2.转子电阻烧坏,转子回路间断性开路运行
  转子电阻在运行时,因降低转速减少的输出功率全部消耗在电阻的铜耗上,所以,温升较高,容易引起电阻烧坏,如图1所示,电阻Ra1e1段在启动过程中,运行是最长的,其寿命也就更短。现假设电阻从e1处烧断,分析有如下特点:
  (1)电阻在e1处烧断,大车在启动过程中,加速电阻开关分别从K11开始依次闭合,直到K15闭合,启动完毕。而在K15未闭合之前,从图1可看出,实际上电动机M1转子是开路运行。
  (2)当K15闭合之后,也就是启动完毕之后,此时电动机M1又运行正常,转子回路通过K13、K14、K15的闭合形成星点,开路现象排除。因此,一般难以发现上述故障。
  起重设备一般都是实行断续运行制,启动频繁,由于电动机在电阻e1处烧断,从而导致电动机M1很大部分时间开路运行,引起电动机烧坏。
  其次,在上面的启动过程中,由于M1开路运行,其输出转矩较小,此时,M2电动机必须输出超过其额定值的功率来拖动起重设备移动,即M2过负荷运行,其使用寿命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3.转子电阻接线错误影响其拖动质量
  在检修过程中,由于工作人员不仔细或电阻器的标示牌不清晰等原因,出现较多的接线错误。以e1与c1见图1对接后,在启动过程中,加速电阻开关从K11至K13依次闭合。按原理,当K13闭合后,应该是切除Rc1f1段电阻,而错误接线切除的是Ra1e1段电阻。此时,电动机M1转子中的正序电流与逆序电流之比即不对称系统数超出规定值0.25~0.3的范围。再以电动机转子电路串不对称电阻时的机械特性曲线图分析(见图3),其中曲线1为不对称系数正常时的机械特性,曲线2为不对称系数超过规定范围的机械特性。从图中可以看出,曲线2出现了不允许存在的凹坑,恶化了电动机的拖动质量,电动机的电磁转矩变化过大,引起转子电流的大幅度波动,从而使电动机的运行寿命缩短。

图3 转子串不对
称电阻时的
机械特性图

  另一方面,当加速电阻开关K11至K15全部闭合以后,电动机又恢复正常运行状态,产生电动机一切正常的假象,使工作人员不去及时排除故障。

  二、非电气隐性故障的影响

  非电气方面的隐性故障一般包括操作和机械两个方面,现分别分析如下:
  1.小车在大车的一端长时间运行,电机过负荷运行而烧毁

图4 大车受力分析图

一般情况下,在一个连续运行周期里,小车在大车两端的运行时间基本保持平衡。但是在作业过程中,如出现小车在大车一端而大车长时间移动时,对这种现象作一个受力分析,见图4,其中:
  G表示小车所受的力,设小车身重7.3t,重物10t,则G为170kN;
  A、B分别为大车两端车轮支撑受力点;
  L1+L2为桥身跨度为31m;L1为小车在大车一端长时间运行范围,一般小于10m(现以10m计算);
  FA、FB分别为A、B两点的约束反力。
  现忽略桥身重量,根据力学原理可知:
  FA(L1+L2)=GL2
  FB(L1+L2)=GL1
  则FA=170×21/31kN,FB=170×10/31kN
  由上式可知,这时A端(小车长时间运行端)的约束反力是B端的2.1倍,而且,小车C越靠近A端,则FA呈比例上升。
  大车拖动电动机主要是克服大车轮与钢轨之间的摩擦力F′A、F′B拖动大车移动,而F′A、F′B与摩擦因数f和其作用点上的法向反力成正比,即
  F′A=fFA F′B=fFB
  F′A/F′B=FA/FB=2.1
  则A端电动机要克服的摩擦力是B端的2.1倍,即A端电动机负荷是B端电动机2.1倍。所以,当小车在大车一端而大车长时间运行时,则该端的负荷是另一端的几倍。电动机因超额定负荷运行,电机转速下降,转差率增大,转子中感应电势、电流和对应的电磁转矩都随之增大,电动机输出功率也相应提高,最终导致电机发热,温升过高而烧毁。
  2.机械原因引起的电动机烧坏
  当大车某一端减速机出现故障如齿轮磨平,或一端大车轮轴承损坏等机械故障,都会使该端电动机空载或轻载运行,而另一端电动机要单独拖动整台起重设备或超负荷运行,这样,同上例,电动机会因过负荷而烧坏。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些故障的出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