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调零问题

楼主:
我对ua741做了一个对数电路,在调零的时候,数字万用表读数不停在动,是 什么原因啊
请高手指点一下啊
都急死了

网友:
几个方面原因,一个是本身电路的问题,二是电子元件的连接不牢固,造成电路不稳定。三是电子元件质量不好,更换电子元件,四是电子元件的型号阻值不对,检查一下每个电子元件没有装错

网友:
按电路原理图计算每个电子元件的工作电压,或者是电路的静态工作时各元件的电压,再对实际电路上各元件的电压进行测量比较,找出工作电压不对的电子元件,对不对的电压进行调整

网友:
注意电路的前后级的影响,关联

网友:
跳多少字?会不会是噪声的影响?

这种问题要给出定量指标才能分析。

网友:
一般来说,对数放大器需要用精密运放才是合理的,uA741这种老掉牙的运放,基本上只能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