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电视机能不能连接

楼主:
各位,请问,电脑与电视机能不能连接?怎么连接,就是说用电视机作显示器,电脑主机的输出线与电视机的音频和视频线怎么配,能连接的话那又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能连,但要显卡带S-VIDEO输出或者电视带有VGA接口,但这样连接后,电视的分辨率一般都不高,显示效果不是很好. 音频的方面的,要买一条3.5mm转莲花头的线.

网友:

可以连接

网友:

有的电视机有专门的接口啊

网友:

晕 还没有?

网友:

好了?

网友:

呵呵后。数字电视机就可以直接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