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 521-1和LM358怎样构成电压采集电路?

楼主:
TTL 521-1和LM358怎样构成电压采集电路?

多谢指教!

网友:

TTL521-1是光藕么?

网友:

做反馈用的,你看下开关电源的反馈电路1下子就出来了啊

网友:

那么上拉电阻要多大合适呢?

网友:

是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