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数字信号的带宽?

楼主:
什么是数字信号的带宽?

与模拟信号带宽一样吗?

网友:

是不是每秒的数字流量吧?

网友:

我认为是一样的,请指正.
但要分清数字信号的传输速率哟.

网友:

标准的模拟信号有带宽吗?

网友:

标准的模拟信号有带宽应该是最高频减去最低频的差值吧!

网友:
我们先说一下数字信号是对模拟信号的采样然后数字量化,一般我们用的数字带宽为1Mbps就是125kB,而一般电视信号的带宽为8MHz。好了问题出现了,这两个还是没有可比性,那么重另一个角度看。决定电视清晰度的是扫描线数,决定扫描线数的不是电视机,而是电视制式。我国模拟电视的制式采用PAL-D制,其中规定图象扫描线数为每帧625线-50线=575线。
如果达到这个清晰度的数字电视为720象素×576象素=414720象素
一般我们看的PAL制式的电视或者录像是每秒钟25帧的。
如果数字压缩方法不好,每个像素点占一个字节那么播发PAL-D制的电视信号需要的数字带宽=414720象素×25=10MB。
如果用压缩算法,MPEG-2制定于1994年,设计目标是高级工业标准的图象质量以及更高的传输率。MPEG-2所能提供的传输率在3-10Mbits/sec间,其在NTSC制式下的分辨率可达720X486。
MPEG-2是DVD的压缩标准,对每秒30帧的720×576分辨率的视频信号进行压缩,适用于计算机显示质量的图像,压缩后的数据率为6Mbps,它将视频节目中的视频、音频、数据内容等组成部分复合成单一的比特流,以便在网上传送或者在存储设备中存放的压缩。在DVR产品中只有少量采用MPEG2压缩标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播放和电视一样清晰的画面会卡的原因了,因为你的数字带宽不够

网友:
数字信号的带宽一般用每比特信号占用的时间间隔(秒/比特符号)的倒数来近似表示; 而传输率的单位为:比特/秒, 从而我们可以近似认为传输速率=传输信号的带宽,这里只是近似的说法,具体信号的带宽是要用函数来估计的,还有就是直接用频谱仪来测,这和模拟信号是一样的.

网友:
Good question, and more valuable discussion are expected ^_^

网友:
模拟信号的带宽,是bandwidth,
数字信号的带宽,只是借用了这个概念,其本质是throuthput.

网友:
带宽通常指信号所占据的频带宽度;在被用来描述信道时,带宽是指能够有效通过该信道的信号的最大频带宽度。

对于模拟信号而言,带宽又称为频宽,以赫兹(Hz)为单位。例如模拟语音电话的信号带宽为3400Hz,一个PAL-D电视频道的带宽为8MHZ(含保护带宽)。

对于数字信号而言,带宽是指单位时间内链路能够通过的数据量。例如ISDN的B信道带宽为64Kbps。

由于数字信号的传输是通过模拟信号的调制完成的,为了与模拟带宽进行区分,数字信道的带宽一般直接用波特率或符号率来描述。

但我还是不知道数字信号的带宽为什么要这么定义,我相信和模拟信号带宽是有关联的,不知怎么推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模拟信号带宽是Bandwidth,数字信号带宽是Throughput。
只是翻译成中文以后就成了一个词了。

网友:
模拟模式下和数字模式下的带宽,英文名字其实叫法还是一样的,都可以叫做Bandwith,有些地方叫throughput,但这两个带宽是具有不同的物理意义。模拟模式下的“带宽”,对于信道而言,是指能够有效通过该信道的信号的最大频带宽度,对于信号而言,实质上指的是通频带宽度,是信号所含的最高频率和最低频率的差值,单位通常为Hz.;数字模式下的“带宽”实质上指的是数码速率,是单位时间内通过信道的二进制数的比特数或者通过的数据量,单位通常为bps或者波特率。模拟带宽和数字带宽这两个之间是有一定的关系的,看看信息论的香农定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