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051单片机控制数字温度计!

楼主:
要求是要设计一个8051控制的数字式测温仪,测量温度0~50~C,并要求将温度在两个数码管上显示,分别显示十位数和个位数,最小温度变化量为1℃ ,每变化一个温度值在数码管上显示6秒.
硬件为8051单片机,温度传感器,ADC0809,CD4511,2个7段数码管,但小弟不知具体该怎么连接,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现只要硬件连接就够了,当然,有程序最好!
问题补充:具体可参考<<邵阳学院学报>>2002年2期第1卷第2期

网友:

8051 adc0809并口连接 可以风别用p0 p1口控制led数码管 这样就可以了 其他没什么了

网友:

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