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仿真

楼主:
由于PLC的现场应用需要进行调试,而现场调试通常成本较高,而且不容易建立调试所需的故障,所以现场调试经常不够充分,使得事后维护繁琐。

今年我采用了现场仿真,大大简化了现场工作。基本方法如下:

对于小型PLC,仿真方法有两种:

1。外接式

用另一个点数相同的PLC(M2),DI接被调试PLC(M1)的DO,DO反之。M2内写入现场执行器件的动作程序,比如收到M1的某输出,延时2秒后使M1某输入得信号,仿真气缸的推到位动作。

为了有更大的灵活性,我自制了和PLC的IO对接的组合板,485串接入计算机,用VB写现场程序,还可以做上动态画面。

2。内植式

PLC在做程序的时候,通过中间继电器进行真实IO和虚拟IO的切换,同时将相应的仿真程序写入PLC的多余内存中,使得调试能通过读写虚拟IO进行,此方法适用于主程序容量不大且只有一个通讯端口的应用。有高速输入输出点的应用,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但高速点IO需要外部对接线。

对于点数较多的PLC应用,外接式会非常麻烦,需要PLC所有的扩展都到位,且要连接大量导线。可使用建立通讯渠道,通过PC连接PLC第2个端口来传递虚拟IO的信息,16个字节即能传递128点信息。在PC上建立现场,被调试PLC只要增加虚拟IO中间继电器即可。我用此方法调试一立体库,模拟产生故障十分方便。

网友:

不是又模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