濞戞挻鎸风粭鐔煎箮閳ь剟寮甸娆掑幀闊浄鎷�

楼主:
闁哄啰濮烽崵搴㈡交閻愭潙澶�
DigiKey鐎电増顨嗗畵搴ㄥ箮閳ь剟寮甸娆戠懇闁告牭鎷�
闁规澘绻戠涵鍫曞础婵犲偆鍤ゅù锝忔嫹-濞达絽楠告慨娑㈡嚀濡も偓閻ㄧ姵锛愰敓锟�
MEMS濞磋偐濮甸崝鍛村闯閿燂拷
ADI鐎规悶鍎扮粭鐔煎箮閳ь剟寮甸敓锟�
鐎规挸鑻崣鍡楊嚕韫囨洟鍏囩紓渚婃嫹
Linux濞戞挸楠搁悾銊╁础閿燂拷
闁告娲滄晶鏍嫉閿燂拷
闁搞儲鍨濇鍢機U
51闁告娲滄晶鏍嫉閿燂拷
LED濞戞挻鎸哥亸锟�
闁哄啰濮烽崵搴㈡交閻愭潙澶�
TI闁哄啰濮烽崵搴㈡交閻愭潙澶�
濞磋偐濮甸崝鍛村闯閿燂拷
PCB閻犱焦宕橀锟�
闁告帒妫涢悵娑㈠闯閵娿倖顐�
闁活澀绲婚惌鍓ф喆閸屾氨妾悗鐧告嫹
濞戞挸顑堝ù鍥ㄧ▔椤撶偟濡囧☉鎾存尵婢э拷
濠㈠爢鍐惧妳闁割偄鍊风粭鎾绘偋閿燂拷
婵炴潙顑堥惁搴㈢▔椤撶偟濡囧☉鎾存尵婢э拷
閻炴稑濂旂粭鐔告償閺冨倹鏆�
鐎规悶鍎扮粭鐔兼嚊椤忓嫬袟闁告牗鐗旂粭宀勫箳瑜嶉崺锟�
ADI鐎规悶鍎扮粭鐔煎箮閳ь剟寮甸敓锟�
闁告牞宕甸弸鐔兼偨闂堟稓鎽�
闁告帗绋掗崜鐗堢▔鎼达紕鏉介悹鐚存嫹
闁告帗绋掗弻濠勨偓鍦仱閻涙瑧鈧櫢鎷�
濞寸姰鍎叉刊鑸靛濮橆剙鍑�
ON闁告粌鐡憊net闁绘せ鏅炴禒鍫㈢磾閹存繂鐏¢柡鍌涘椤旀洜鎷嬮垾鐐戒海閻犙嶆嫹
闁告帗绋掗崜鎵暜閸岀偞鑲�
濞村吋鍨舵导鍛▔閳ь剚绋夐敓锟�
鐎规悶鍎扮紞鏃€娼诲▎鎴濅化闁稿骸銇樼花锟�
濞e洠鍓濇导鍛村矗閹存繄顏�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电能质量标准浅析
totopper
-60分
totopper

网友(2007-05-22):
电能质量标准浅析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与发展,供电系统中增加了大量的非线性负载,特别是静止变流器,从低压小容量家用电器到高压大容量用的工业交直流变换装置,由于静止变流器是以开关方式工作的,会引起电网电流、电压波形发生畸变,引起电网的谐波“污染”。另外,冲击性、波动性负荷,如电弧炉、大型轧钢机、电力机车等运行中不仅会产生大量的高次谐波,而且使得电压波动、闪变、三相不平衡日趋严重,这些对电网的不利影响不仅会导致供用电设备本身的安全性降低,而且会严重削弱和干扰电网的经济运行,造成对电网的“公害”,为此,国家技术监督局相继颁布了涉及电能质量五个方面的国家标准,即: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供电电压允许波动和闪变,供电三相电压不允许平衡度,公用电网谐波,以及供电频率允许偏差等的指标限制。
1.电压允许偏差
用电设备的运行指标和额定寿命是对其额定电压而言的。当其端子上出现电压偏差时,其运行参数和寿命将受到影响,影响程度视偏差的大小、持续的时间和设备状况而异,电压偏差计算式如下:
电压偏差(%)=(实际电压-额定电压)/额定电压×100%……(1)
《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允许偏差》(GB12325-90)规定电力系统在正常运行条件下,用户受电端供电电压的允许偏差为:
(1)35kV及以上供电和对电压质量有特殊要求的用户为额定电压的+5%~-5%;
(2)10kV及以下高压供电和低压电力用户为额定电压的+7%~-7%;
(3)低压照明用户为额定电压的+5%~ -10%。
为了保证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在综合考虑了设备制造和电网建设的经济合理性后,对各类用户设备规定了如上的允许偏差值,此值为工业企业供配电系统设计提供了依据。
在工业企业中,改善电压偏差的主要措施有三:
(1)就地进行无功功率补偿,及时调整无功功率补偿量,无功负荷的变化在电网各级系统中均产生电压偏差,它是产生电压偏差的源,因此,就地进行无功功率补偿,及时调整无功功率补偿量,从源上解决问题,是最有效的措施。
(2)调整同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在铭牌规定植的范围内适当调整同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使其超前或滞后运行,就能产生超前或滞后的无功功率,从而达到改善
网络
负荷的功率因数和调整电压偏差的目的。
(3)采用有载调压变压器。从总体上考虑无功负荷只宜补偿到功率因数为0.90~0.95,仍然有一部分变化无功负荷要电网供给而产生电压偏差,这就需要分区采用一些有效的办法来解决,采用有载调压变压器就是有效而经济的办法之一。
2.公用电网谐波
谐波(Harmonic)即对周期性的变流量进行傅里叶级数分解,得到频率为大于1的整数倍基波频率的分量,它是由电网中非线性负荷而产生的。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GB/T14529- 93)中规定了各电压等级的总谐波畸变率,各单次奇次电压含有率和各单次偶次电压含有率的限制值,详见表1:
该标准还规定了电网公共连接点的谐波电流(2~25次)注入的允许值;而且同一公共连接点的每个用户向电网注入的谐波电流允许值按此用户在该点的协议容量与其公共连接点的供电设备容量之比进行分配,以体现供配电的公正性。
3.电压波动和闪变
电压波动(Fluctuation)即电压方均根值一系列的变动或连续的改变,闪变(Flick)即灯光照度不稳定造成的视感,是由波动负荷 ,如电弧炉、轧机、电弧焊机等引起的。
《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GB12326- 2000)是在原来标准GB12326-90的基础上,参考了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电磁兼容(EMC)标准IEC6100-3-7等而修订而成的,适用于由波动负荷引起的公共连接点电压的快速变动及由此可能人对灯闪明显感觉的场合,该标准规定了各级电压下的闪变限制值,见表2:
表2中的括号内的数值仅适用于公共连接点(PCC)点连接的所有用户为同电压等级的用户场合,Pst为短时间闪变值,即衡量短时间(若干分钟)内闪变强弱的一个统计量值;Plt为长时间闪变值,它由Pst推算出,反映出长时间(若干小时)内闪变强弱的一个统计量值。
4.三相电压不平衡
《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允许不平衡度》(GB/T15543-1995)适用于交流额定频率为50Hz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方式下由于负序分量而引起的PCC点连接点的电压不平衡,该标准规定: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正常运行方式下不平衡度允许值为2%,短时间不得超过4%。
而且该标准还解释:不平衡度允许值指的是在电力系统正常运行的最小方式下负荷所引起的电压不平衡度为最大的生产(运行)周期中的实测值,例如炼钢电弧炉应在熔化期测量等。在确定三相电压允许不平衡指标时,该标准规定用95%概率值作为衡量值。即正常运行方式下不平衡度允许值,对于波动性较小的场合,应和实际测量的五次接近数值的算术平均值对比;对于波动性较大的场合,应和实际测量的95%概率值对比;以判断是否合格。其短时允许值是指任何时刻均不能超过的限制值,以保证保护和自动装置的正确动作。
5.电网频率
《电能质量电力系统频率允许偏差》(GB/T 15945-1995)中规定:电力系统频率偏差允许值为0.2Hz,当系统容量较大时,偏差值可放宽到+0.5Hz~-0.5Hz,标准中并没有说明系统容量大小的界限,而在《全国供用电规则》中有规定:“供电局供电频率的允许偏差:电网容量在300万千瓦及以上者为0.2Hz;电网容量在300万千瓦以下者为0.5Hz。”实际运行中,我国各跨省电力系统频率都保持在+0.1Hz~-0.1Hz的范围内,这点在电网质量中最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