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启动信号的问题 请指导

楼主:
两快单片机A和B通信 通过无线收发模块
A要产生一个启动信号 待B受到确认后 B就发送数据给A
我用单片机A一个并行口引脚p2.7接无线发射模块数据输入端
那么这个启动信号怎么用呢 逻辑是怎么样呢 能不能实现A和B的握手呢
谢谢各位高手指导 谢谢

网友:

用一个触发器实现按键控制启动信号,应该可以吧

网友:

可以用串口来做啊,通过串口输出到RF模块.然后按照串口的通讯协议来做就成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先谢谢各位的解答 但是我现在硬件做的是并行口引脚p2.7接无线发射模块数据输入端,可不可以啊~~输出“1”可以实现吗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这样要自己编协议,比较麻烦点罢了.

网友:

能不能说得详细点呀 呵呵 “1”就是高电平 那么输出一定时间的高电平能做启动确认信号?? 我急死了 麻烦大家

网友:

是可以的,不过时间这个东西比较难控制,你可以用它输出几个"1"的脉冲来表示启动~~~

网友:

想当于把P2.7来模拟串口用.

网友:

ok了?

网友:

还没有完全解决 呵呵 不过非常感谢你们的解答 我有点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