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的单片机

楼主:
RC口的rc6和rc7引脚已经用在LCD上了,我现在想用串口通讯,这样还需要使用rc6和rc7引脚,我该怎么做,直接联2个设备肯定不行吧?多谢了,刚开始学习单片机

网友:

端口复用

网友:

不错,接着继续努力啊!

网友:

直接连是不行的,而且你后面画的也不是很对。你从tx rx 出来的芯片要接232芯片才能接电脑的。 这个片子的引脚是多功能复用的。你在功能寄存器中配置他们的功能,然后才能使用这个功能。所以你最好不要去让tx 和 rx 和data 数据引脚重叠,如果非要这样的话,你就要用选择器隔离他们否则232 会干扰data数据 而且软件层要把协议定好,使数据和232的通讯在时间上隔离

网友:

可以进行扩展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可以虚拟一个串口

网友:

为什么不用RD口来做数据口呢??? 一般最好不要用带有第二功能的口来做数据口,这样会不好扩展~~`

网友:

复用的那里加个具有三态门的锁存器就可以了吧?!
74LS373 用G,OE(上面加一横)控制

网友:
多谢大家的帮助,还是这个论坛热情

popsonic

我在proteus中试验了,tx和rx可以直接接到串口上,用模拟串口软件与单片机可以进行通讯,不知道在实际的目标板上能不能这样?我一直做软件的,刚刚接触单片机电路上的东西是一头雾水。
令问:选择器是个什么东西,在proteus中有吗?
蓝眼狐:
   我的目标板用的是学习板,学习板上LCD是接到RC口上的,因为对电路不了解不会自己做目标板,只能这样凑合着接在RC口了。

多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我也在学习这个

网友:

我试试,多谢

网友:

pic用的多哦,

网友:
感觉还是没什么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