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晶振电路~!

楼主:
各位大虾~!
  我求一 个晶振 和分频器   做一个频率在60~80HZ的 方波信号,是用来控制模拟 开关的~!
谢谢了,急求~!

网友:

这电路还要求啊,你做个信号发生电路,再分频,整形就好了

网友:

信号发生,用1个晶振,1个大电阻,2个电容,反向器。。。 分频的数字芯片很多的 整形可用数字芯片也可以用361啊,施密特。。。 多的很,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