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毕业设计论文(用单片机控制蠕动泵)

楼主:
基本没什么要求~~~~有哪位大虾会~~~~~~~~~`请帮小弟一把[:'(]

网友:

哦~对了~~~程序尽量用汇编语言~~~^^恳请各位大虾帮助啊

网友:

用C行就找我

网友:

蠕动泵什么原理 啊 没接触过 汇编很简单的 你讲清楚点

网友:

用什么都行~~~~~只要让我通过就好~~~~~^^

网友:

蠕动泵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滴水的装置~~~~

网友:

我晕,都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东西,那怎么做这东西啊???

网友:

我有程序的文字叙述,发过去你能用汇编给我写出程序吗???? 那个程序跟蠕动泵没联系的~~~~

网友:

我没接触过,帮你顶一下,最好把原理写出来。^_^

网友:

好的~~~我直接把那材料都弄上去吧~~~呵呵~谢了

网友:

汇编的,我可以试一下~~~ 发上来吧!!!

网友:

各位大侠我把程序文字叙述给你们发过去~你们看可以不 程序设计:根据研究感受器反射效应的实验要求,我们设计了两种灌流压力曲线,均匀斜坡升压曲线和接替灌流曲线。用MCS-51汇编语言编制应用程序。 用单片机开发系统在微机上对应用程序进行编辑调试。最后将调试好的应用程序写入AT89C2051单片机。 为了与手动操作对应,程序根据关六曲线的要求将蠕动泵拨码盘的给定值G(0-99)及对应的定时器时间常数T制成表格存入程序区。定时器 工作在中断状态,程序工作时,由G值查出响应的定时器时间常数T以改变定时时间。每当定时到产生中断,中断程序将输出端口取反,是输出 端口按G值输出不同频率的脉冲脉冲信号,控制步进机的速度,从而自动自动控制灌流波形。 初始化后,按G值等于30输出信号,使泵稳定运转,等待按键。如果按下AN1键,执行斜波灌流程序,完成一次完整的斜波灌流后回到等待 按键状态。如果按AN2键执行接替灌流程序,完成一次完整的接替灌流后,同样回到等待按键状态。

网友:

不知道这个够不够用~~~要是还需要其他东西才行~请尽快要求~~~~ 我想在《单片机控制的颈动脉窦区自动灌流系统的研究》这篇文章基础上做我的论文~~~这文章是河北医科大学物理教研室跟基础研究部出的 作者是易小林,王敏彦,范振中,何瑞荣写的~~~~我现在在网上找不到这篇文章~~~~你们有哪位要是能找到并在这篇文章基础上把程序写 出来我将感激不禁~~~ 或者看到我发的程序文字写出程序给我也非常感谢~~~各位大侠小弟拜托了!!!

网友:

就这么多了吗??? 我想知道的是什么是"斜波灌流",什么是"接替灌流"?? 他们的动作是什么样的??

网友:

这个玩意的成品价格好象很贵的

网友:

基本等于没讲

网友:

:'( ::'( :'( :'( :'( :'(

网友:

真多牛人,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