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我做了一个抢答器程序,但是仿真没波形
能给点建议吗
QQ:362372925
谢了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qiang is
port(reset,clk: in  std_logic;
             k: in  std_logic;
             i: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q: in  std_logic;
             o: 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x: out std_logic;
             w: out std_logic;
             e: out std_logic;
             r: out std_logic);
end qiang;
architecture a of qiang is
 type state is (st0,st1,st2,st3);
 signal current_state: state;
 signal next_state: state;
 signal t1,t2:std_logic;
 signal m1: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
 signal m2: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
begin
p1: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current_state<=next_state;
end if;
end process p1;
p2: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current_state=st1 then
    if m1="101110110111" then
     m1<="000000000000";
    elsif i="00000001" then
     m1<="000000000000";
    elsif i="00000010" then
     m1<="000000000000";
    elsif i="00000100" then
     m1<="000000000000";
    elsif i="00001000" then
     m1<="000000000000";
    elsif i="00010000" then
     m1<="000000000000";
    elsif i="00100000" then
     m1<="000000000000";
    elsif i="01000000" then
     m1<="000000000000";
    elsif i="10000000" then
     m1<="000000000000";
    else m1<=m1+1;
    end if;
   end if;
  end if;
t1<=m1(11) and m1(9) and m1(8) and m1(7) and m1(5) and m1(4) and m1(2) and m1(1) and m1(0);
end process p2;
p3: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current_state=st3 then
   if m2="101110110111" then
    m2<="000000000000";
   else m2<=m2+1;
   end if;
  end if;
end if;
t2<=m1(11) and m1(9) and m1(8) and m1(7) and m1(5) and m1(4) and m1(2) and m1(1) and m1(0);
end process p3;
p4: process(current_state)
begin
case current_state is
when st0=>
if reset='1' then
next_state<=st0;
elsif k='1' then
next_state<=st1;
else next_state<=st0;
end if;
when st1=>
    if reset='1' then
    next_state<=st0;
    elsif t1='1' then
    if i="00000000" then
    next_state<=st1;
    elsif i="00000001" then
    next_state<=st2;
    elsif i="00000010" then
    next_state<=st2;
    elsif i="00000100" then
    next_state<=st2;
    elsif i="00001000" then
    next_state<=st2;
    elsif i="00010000" then
    next_state<=st2;
    elsif i="00100000" then
    next_state<=st2;
    elsif i="01000000" then
    next_state<=st2;
    elsif i="10000000" then
    next_state<=st2;
    end if;
   end if;
when st2=>
  if reset='1' then
  current_state<=st0;
  elsif q='1' then
  current_state<=st3;
  else current_state<=st2;
  end if;
when st3=>
if reset='1' then
next_state<=st0;
elsif t2='1' then
next_state<=st0;
else next_state<=st3;
end if;
end case;
end process p4;
p5: process (clk)
begin
case current_state is
when st0=>
e<='1';o<="1111111";w<='0';x<='0';r<='0';
when st1=>
if i="00000000" then
e<='0';o<="1111111";w<='0';x<='1';r<='0';
elsif i="00000001" then
e<='0';o<="1111001";w<='0';x<='0';r<='0';
elsif i="00000010" then
e<='0';o<="0100100";w<='0';x<='0';r<='0';
elsif i="00000100" then
e<='0';o<="0110000";w<='0';x<='0';r<='0';
elsif i="00001000" then
o<="0011001";e<='0';w<='0';x<='0';r<='0';
elsif i="00010000" then
o<="0010010";e<='0';w<='0';x<='0';r<='0';
elsif i="00100000" then
e<='0';o<="0000010";w<='0';x<='0';r<='0';
elsif i="01000000" then
o<="1111000";e<='0';w<='0';x<='0';r<='0';
elsif i="10000000" then
o<="0000000";e<='0';w<='0';x<='0';r<='0';
end if;
when st2=>
e<='0';o<="1111111";w<='1';x<='0';r<='0';
when st3=>
e<='0';o<="1111111";w<='0';x<='0';r<='1';
end case;
end a;

网友:

你可以使用altera软件仿镇侃侃 看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放

网友:

用QuartusII仿真波形要设置的。。。你设置好了没?没设置要再问,我给你截图设置过程吧。。。

网友:

我是刚学的, QuartusII用的不多 那就请您在论坛上指导怎样设置吧

网友:

呵呵 这个需要自己摸索了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