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AS-2智能机器人求助!!!

楼主:
[求助!]
相关传感器的应用组合方案
光敏传感器
磁敏开关
光电编码器
红外传感器
声音传感器
旋转计数器
还有运行程序单独的谢谢了

网友:

光敏传感器 放大采集 磁敏开关 高低电平判断 光电编码器 直接读取 红外传感器 io直接根据信号读取 声音传感器 呵呵 这个太多了 语音芯片 或者cs系列有一款专门针对语音作的 旋转计数器 计数器的功能 还有运行程序单独的谢谢了

网友:

你这是找人设计啊,How much??? I can do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