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四位七段数码管引脚怎么连接???

楼主:
那东西有两排,共十二条腿     怎么识别????或者怎么连接到51单片机上啊????       急!!!!!!!!!!!!       谢谢!!!

网友:

晕呀,一般都是共阴极的或共阳极的,你看看图纸不就行了?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没有图纸的 只知道是共阴极的

网友:

楼主有电源没?其实万用表也行

网友:

中间的不是共阴就是共阳 其它的自己测试一下

网友:

共阴的是吧? 用3V电源的地接共公共极,用正的接扫上去,亮的管脚有abcdefgh。。。总的4个位数,就4个公共极,能看出是第几位的

网友:

你可以参照这个,[ulr]https://bbs.eeworld.com.cn/39027/ShowPost.aspx[/ulr] 看看里面的"数码管"下的3461这个型号.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嘛!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这种结构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就行了

网友: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萬用錶來量測

网友:

用万用表蜂鸣档测试一下,中间的两个脚要么是共阴极要么是共阳极,不但可以判断共阴或共阳,还可以判断数码段

网友:

4位一体数码管,其内部段已连接好,引脚如图所示(正面朝自己,小数点在右下方)。a、b、c、d、e、f、g、dP为段引脚,1、2、3、4分别表示四个数码管的位。
                        。 。 。 。 。 。
                        1   a     f     2    3   b
                        。 。 。 。 。 。
                        e   d   dp   c    g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