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路键盘D触发锁存器

楼主:
实现目的:

  • 当管脚设定为输入时,了解如何可以编程设定上拉电阻,以达到简化硬件的目的。

  • 如何使用软件控制取样频率及时间,达到抗干扰目的.

  • 为了让程序运行更稳定,防止跑飞,了解如何使用看门狗.

电路、软件原理描述:

为简化代码及线路图,本实验仅使用两个输入及两个输出 .

(Atmega8最大可以扩充到支持11路D触发器,修改软件即可)。Atmega8在看门狗的监护下,定期扫描PB0与PB1的取样电平。如果连续十次取样的结果都相同,视为有效的取样。如果十次取样,有一次或以上不同,视为干扰或临界状态,不予处理。本软件实现D型触发锁存器的功能: 即每按一次SW,相应的输出会翻转一次。

为了增加程序的通用性及方便日后的性能测试或调整,本程序的定期扫描取样周期及取样的有效次数可以方便调整。(修改程序内的sampling_times与 sampling_interval 值即可。本程序定义为扫描20次电平都相同时,才认为是有效的输入。每次扫描的间隔是50us)。

#define sapleing_way 2 中的2改成你所需要的路数,就能自动处理新设置的路数,不需要再修改代码。

问题答疑一:

为何要使用sampling_times次扫描取样,当连续sampling_times次取样结果一致时,才认为是有效的输入?

答:是为了增加抗干扰的能力,及防止按下时产生的键盘抖动造成的不确定性。大家在实现完成后,可以将取样次数设置为1次,就会发现,D触发器的工作会变得不可靠。

问题答疑二:

为何要使用看门狗?

答:在实际的应用中,经常会发生许多不可知的情况,可能导致AVR芯片“跑飞”,即程序出错甚至死机。必须复位芯片才能解决问题。看门狗其实就是定期将AVR芯片复位。当然要注意在设计程序时,喂狗的指令要放置在正确的位置,既保证程序执行过程中不会复位,又保证程序陷入死循环,在允许的时间内复位。
/**************************************************************************
实验四(第二版):用 Atmega8 实现D触发锁存器的功能
实现目的:
1. 管脚设定为输入时,了解如何可以编程设定上拉电阻。
2. 如何使用软件控制取样频率及时间,达到一定的抗干扰目的
3. 为了让程序运行更稳定,防止跑飞,如何使用看门狗?
By armok (2004-09-18) a13809260240@126.com
***************************************************************************/

#include <iom8v.h> //本实验使用Atmega8
#include <macros.h>

#define sapleing_way 2  //定义多少路采样。最大值为8。PB为输入,PD输出。
#define sampling_times 20  //定义取样的次数,连续次数的取样值相同,视为有效取样。
#define sampling_interval 50  //定义每次取样的时间间隔,单位 us.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v_last;                  //上一次sampling_times个取样值的结果
  unsigned int v_current;               //当前sampling_times个取样值的结果
  unsigned int v[sampling_times];         //存放连续sampling_times次的取样值
  unsigned int v_temp;                    //存放比较的临时值,为1时有效,0时无效
} inputStruct;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延时函数,单位 us.
void watchdog_init(void);                  //初始化watchdog函数
void port_init(void);                      //端口初始化函数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inputStruct pb_input[sapleing_way];

  port_init();                             //初始化端口
  watchdog_init();                         //初始化watchdog

  while (1)
  {
//以下的for循环,将连续sampling_times次的取样结果存放在相应的数组里
    for (i=0;i<sampling_times;i++)
{
    delay_nus(sampling_interval);           //每隔sampling_interval取样一次
for(j=0;j<sapleing_way;j++)
{
pb_input[j].v=PINB&BIT(j);
}
}

//以下的for循环,判断连续sampling_times次的取样结果是否有效
    for(j=0;j<sapleing_way;j++)
    {
   for (i=1;i<sampling_times;i++)
   {
    if (pb_input[j].v[i-1]==pb_input[j].v)  //如果sampling_times次取样结果均相同,视为有效
  pb_input[j].v_temp=1;           //sampling_times次取样有效的标志
    else                  //否则舍弃,不作处理。
      {
   pb_input[j].v_temp=0;           //sampling_times次取样无效,不作处理
   break;
  }
   }

    //以下的if判断PB输入的电平,与上一次取样计算结果比较,判断是否翻转相应的PD
        if (pb_input[j].v_temp==1)         //sampling_times次取样有效,进行以下判断
    {
      if (pb_input[j].v[0]==0)         //输入为低电平
        pb_input[j].v_current=0;
      else
        pb_input[j].v_current=1;      //输入为高电平
      if (pb_input[j].v_last==1 && pb_input[j].v_current==0)//如果前十个取样是高电平,现在十个是低电平,视为有效的动作,执行输出
      PORTD^=BIT(j); //将相应的PD位翻转
      pb_input[j].v_last=pb_input[j].v_current;   //将当前结果传给上一次结果,准备下一次处理
    }
    } //end for

WDR(); //看门狗计数清零
  }  //end while
}  // end main()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n微秒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n;i++)
  {
      asm("nop");
  }
}

void port_init(void)
{
  DDRB=0x00;//设置PB0-7为输入
  PORTB=0xFF;  //与下一句同时起作用
  SFIOR&=~BIT(2); //置SFIOR的PDU上拉电阻有效。与上一句一起生效。
  DDRD=0xFF;//PD0-7为输出

void watchdog_init(void)
{
WDR();       //看门狗计数清零
WDTCR=0x0F;  //使能watchdog,并且,采用2048K分频,典型溢出时间5V时2.1S

网友:

bucuo 很好 谢谢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