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V/F的LM331的请进来讨论

楼主:
我在使用LM331构成的V/F时,当输入信号的最大值不能超过2V,当幅值稍微大一点时,频率输出就会间断,就有段时间输入电压范围内是没有频率输出,这是什么问题啊!
还有输入信号的频率改变时,也会对输出频率产生很大的影响,想请问高手指点下.
我用的是331的典型电路,参数一模一样.

网友:

你换个片子看看 我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搭个跟随看看。。。

网友:

好像电压不能变化太快吧

网友:

有点不明白,既然是V/F转换,为什么提供的是频率信号呢? 或者问题是:V/F和F/V转换都不行?

网友:

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这个电路本身就是一个RC震荡电路 只不过是把改变RC变成了改变充电电压了

网友:

建议详细看看LM331的技术资料

网友:

LM331的模拟信号输入端一定要加上滤波电容,且滤波电容的接地端一定要靠近LM331的接地端。此外,注意输入电压接近Lm331的电源电压时V-F转换的线性会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