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对isp下载线感兴趣的~~~

楼主:
有没有对isp下载线感兴趣的~~~

网友:

在线系统编程吗

网友:

对阿~~

网友:

ISP用了串口通信两个引脚,有什么不方便 我要用串口进行通信

网友:

非得用23 吗?

网友:

阁下有什么高见?

网友:

我也是来请教问题的,这个电路 我重复弄了3遍  还是不行~~~清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请高手帮忙 看看 理论上这个电路图可以吧? 我这里还有和他配套使用的软件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Pc与单片机进行通信的电路

网友:

云 说的就是isp下载线阿 想要通信的话 23 5 这个电路并没有占用,自己改制一下应该可以吧? 晴帮忙 给点意见~~就这个电路 可以实现isp下载线的功能拔 我想用这个电路直接烧写89s51

网友:

我用的不是这个,我用的是利用IIC 协议进行ISP通信的

网友:

能给个电路图和软件不? 对了 晶体工作时电压得几伏?s51工作电压5伏

网友:

我用的芯片公司提供的专用软件,芯片应该有说明吧,有的是5伏,有的是3伏

网友:

我是想知道工作电压5伏的s51 外接晶体工作电压多少? 怎摩判断芯片和晶体是否在工作

网友:

电路我检查了好几遍~~~但是 电路和pc联接后,pc端的软件检测不到芯片~~~我怀疑可能芯片没有工作,有神摩好办法能对他进行检测?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晶振电路是不是起振,电源电路是不是对,复位电路,要不写用一个发光二极管接P1脚,看看发不发光

网友:

呵呵~~~我也想用示波仪,现在我手头就一个万用电表

网友:

呵呵 isp下载线我最熟悉了 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啊

网友:

我有问题!我的QQ是3242340

网友:

我感兴趣,怎么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也想用示波仪,现在我手头就一个万用电表

万用表也能测晶振是否起振呀,晶振的两个端子在MCU内部必定一个是input另一个是output,其中output端对地电压约为VCC的一半略低些,例如VCC=5V,Voutput约2.2V,说明起振了。如果我们分不清哪一个是O哪一个是I,则两个都测一下电压,发现有2-2.5V的说明起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来请教问题的,这个电路 我重复弄了3遍  还是不行~~~清高手指点一下

这个电路不稳定,你可以到他网站上看看,他自己都说了,要接244缓冲,试想,串口可不比并口,因为232串口出来的是+/-15V(起码+/-9V以上)的电压(并口0-5V),结果编程器是好用了,但是244老是烧坏,经常换244。244直达烧不进去。
请关注我最近在该站发的一个帖子,可用MAX232代替CP2102,烧片子非常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知道工作电压5伏的s51 外接晶体工作电压多少?
怎摩判断芯片和晶体是否在工作

外接的晶体一个端子是2.2V,另一个端子是:用数字万用表量为1.9V,用指针万用表量为0.8V以下,根据万用表质量优劣(主要是万用表的中值电阻参数)而不同。

网友:

顶下 挺不错的

网友:

支持一下,学到新经验了。

网友:
哇,很好,原来这样也可以呀,谢谢了!

网友:
软件是用的什么啊?:Q :Q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