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12DC转换成220V AC

楼主:
请各位高手给点建议和方案

网友:

这个要用到逆变的原理了 或者你可以这样 使用单片机做成一个 正玄波 使用升压变压器 直接升为ac220

网友:

看下逆变电源,搞定的

网友:

我知道朝阳电源搞的可以,自己做也很贵的

网友:

[quote user="elvans"]请各位高手给点建议和方案

网友:

功率呢?

网友:

买个逆变器 几千元

网友:

主要问题是输出功率和12V电池的AH数。

网友:

买个UPS来改嘛, 方波输出的也就两百来块. 当然你非要正弦波输出的就贵点.也看你的要求.仅仅220VAC很简单, 梯形波输出的也不复杂, 非要稳压正弦波就有点难度了, 但也不是做不出来. 另外有个馊主意:弄台12V的直流电动机带一台220V的交流发电机嘛. :D

网友:

直接买个DC-AC 车用的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