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求助

楼主:
请教这个电路如何调整。为什么按下S1负载得到电压,但再按下S1时为何关不断。

        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方式 使用两个按键 就可以搞定了 第一次按下 q3导通了 但是下面就没有 关闭的可能了

网友:

你是说RL一直还是有电压值是吗?可能是电容存储了一部分电压,等电容放电完成,RL就会没有电压值了 你说的关不断,我就不太明白

网友:

回答anne
              按S1时能使Q2导通,但再按S1时不能使Q2和Q3截止。试着调过电阻数还是不成。

网友:

把开关分别放到Q4和R15、Q3和R17之间试试,如果不行,我也没有折,想其他的办法吧

网友:

可以改下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