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open定义的利用IEC61131-3标准的运动控制功能块

楼主:
PLCopen运动控制功能块提供的标准以IEC61131-3功能块概念为基础。随着功能性和接口的标准化及在多个平台上执行,建立了编程标准,并在工业领域被广泛支持。由于封装隐藏了数据,此标准可用于不同结构,适用的控制从集中型到分散型或从集成型到网络型。它不是为某个应用程序特别设计的,而是可以作为在不同领域中正进行定义的基础层。正因为如此,它对现有和将来的技术都是开放的。 任务工作小组定义了运动控制功能块概念有以下几个目标: 1.简单性 — 容易编写应用程序、安装和维护 2.效率性 — 体现在功能块的数量和设计效率上 3.一致性 — 符合IEC61131-3标准 4.通用性 — 独立于硬件 5.灵活性 — 将来的扩展/应用范围 6.完全性 — 不是强制性的但很充分
对于轴定义了七种状态 : 1.保持静止 2.回原位 3.离散运动 4.持续运动 5.同步运动 6.停止 7.故障停止
正常过程都从静止开始。在此状态下,每个轴都可连通电源(通过供电命令)。而且可以访问回原位状态(通过对每个轴发布回原位命令),正常完成后返回静止状态。从这里可以将轴转成离散运动或持续运动。通过停止状态可以返回到静止。发生故障时轴将转换为故障停止状态。通过重启命令(人工操作)可以返回到静止,接下来机器可以再次进入运行状态。请注意这些状态都定义了功能块的功能性。
功能块集的定义 功能块的粒度是基本问题。对应于低层次命令的功能性而言,每个轴至少有一个功能块。一个中间层更好地实现了以上的要求,减轻处理器的负载并创建了更高水准的可伸缩性。运行就是在此层次的基础上进行。而且,为了将来的扩展定义两个功能块输入和输出集:一个必须遵守的基本集和一个扩展集。
轴的数据类型及实例 导出数据类型AXIS_REF提供轴的索引。所有制造商都提供这种数据类型。它还为电机/驱动器提供接口。实接口的技术性隐藏在结构和功能块中。这样,当用户访问所有相关参数时,不同的结构看起来是一样的。这种结构包括集成于控制器的运动、集成于驱动器的控制、分布型和网络型系统。
AxisRef作为Var_In_Out Axis_Ref作为Var_In_Out使用,表示在功能块图形中的水平线连接的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输入/输出变量值存储于FB的外部。Axis_Ref使用的变量表现为输入和输出参数,可以在功能块内修改,以及从外部变量接收数值。 举例说明如何进行这个操作:设想一个程序包括很多功能块,所有的功能块都彼此相连(从左至右),都通过Axis_Ref参照到同一个轴。此程序是在一个循环任务模式中,比如每一个毫秒。第一个FB读取Axis_Ref中的最新值,并在完成执行前可能更新其中一些值。紧接着下一个FB开始运行,读取Axis_Ref中已更新的值,也就是使用最新值。这些值耦合到电机。系统间的控制结构完全不同。
单轴运动控制定义的功能块: MC_MoveAbsolute
在一个指定的绝对位置命令被控运动。 MC_MoveRelative 在执行时,命令指定距离的被控运动,此距离与实际位置有关。
MC_MoveAdditive 除了在离散运动状态下原始命令的位置,命令一个指定相关距离的被控运动。如果FB在持续模式下启动,在执行时指定的相关距离被加入到实际位置。
MC_MoveSuperimposed 除了已有的运动,命令指定相关距离的被控运动。已有的运动不被中断,而是叠加运动。
MC_MoveVelocity 命令在特殊速率下的不停止的被控运动。
MC_Home 命令轴执行“回原位搜索”顺序。此顺序的细节由制造商决定,并由轴的参数设置。当检测到参照信号时,位置输入用于设置绝对位置。在静止时完成此操作。
MC_Stop 命令被控运动停止,将轴转换为“停止”状态。它会中止任何进行中的功能块的执行。使用“Done”输出,可转换为静止状态。当轴处于“停止”状态时,其他的FB不可以在这个轴上执行任何运动。
MC_Power 控制电源(开或关)。
MC_ReadStatus 返回到相应于当前正在进行运动的轴的详细状况。
MC_ReadAxisError 显示与功能块无关的故障。
MC_Reset 通过复位所有内部与轴有关的故障和清除悬挂的命令,实现从故障停止状态到静止状态的转换。它不作用于FB实例的输出。
MC_ReadParameter& MC_ReadBoolParameter 返回到供应商的专用参数值。如果有必要的话,返回值必需转换为实数。若不能的话,供应商需提供一个由其规定的独立的FB。
MC_WriteParameter& MC_WriteBoolParameter 修改供应商专用的参数值。
MC_ReadActualPosition 返回到实际位置。
MC_PositionProfile 命令一个时钟位置以锁定运动的轮廓图。 MC_VelocityProfile 命令一个时间速率以锁定运动的轮廓图。
MC_AccelerationProfile 命令一个时间加速度以锁定运动的轮廓图。
多轴功能块的通用设备 针对多轴协同运动定义了一个小型的功能块集。附加的应用特定的资料库扩展了该功能块集。目前已定义的功能块有:
CamTableSelect 通过在相关表格上设置指针来选择CAM(凸轮)表格。
Camln 啮合CAM。
CamOut 立即脱离对主轴的啮合。
GearIn 命令从轴和主轴间的速度比。
GearOut 从轴脱离对主轴的从属。
MC_Phasing. 用于在同步运动附加相位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