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倍运放的电路能不能稳定在同一个放大倍数??

楼主:
我用DAC输出了一个0—5V的电压,想把它线性放大到0—20V。

我用358做了个四倍运放:

在输入电压为0—1V的时候,放大倍数是3.98左右;

在输入电压为4.4V左右的时候,放大倍数是3.95左右。

也就是说它的放大倍数会随着电压增大而减小,这样放大后的电压误差会比较大,DAC也就没意义了。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啊?

如果把外围电阻换成阻值大一点的会不会好点?

或者说换个精密的运放能不能稳定在4倍啊?

网友:
这个电路中,LM358在Vin为0的时候,输出并不等于0

这会导致Vin在0附近,Vout出现偏移。
实际上实现能归零的输出是很困难的。。。
另外放大倍数的决定性因素不是运放,而是电阻的精度。精密运放的精密是体现在包括温漂在内的其他重要指标上。任何运放的放大倍数,理论上都是趋向正无穷的。

网友:
是放大倍数不稳定问题

在输入Vin为 0V的时候,输出是 0.01V,这个到不是很严重。

我的意思是说运放的放大倍数不稳定,

比如说:输入4.4V的时候,按3.98的倍数算是17.51V,按3.95的倍数算是17.38V,这样放大后的电压误差就大了

网友:

求助:四倍运放的电路能不能稳定在同一个放大倍数?? 什么意思?不太懂。是不是说设计一个很稳定的、AV=4的、由运算放大器构成的电路?

网友:

哦,看见电路图,懂你的意思了。这个问题好办。增加LM358的8脚电压比如+25V同时减少4脚的电压,比如-5V。 这是因为358输出线性范围要小于供电电压范围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