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89C51单片机温度采集设计

楼主:
传感器测量水温,并以此为反馈值控制加热水温(使用PID算法),

使水温可以保持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同时显示水温变化数据。

要求学生掌握单片机的工作原理,控制热水的温度为30oC

允许的变化范围为正负2oC要求设计出合理的控制硬件电路,

有必要的软件流程图。

网友:

把 AT89C51 更换成 tiny24

网友:

我也想做这样一个东西,可以交流交流 我打算用V-F变换的方法做A-D变换,我想做测温的,每隔一定时间采样一次环境温度 然后用LED显示并把数据存起来.....    什么是PID算法啊?

网友:

用AT89S52+DS18B20,可以实现。测温可以由DS18B20实现,你要做的只是把温度信息从DS18B20中取出来显示。另外,显示可以用典型的LED方式显示。DDS18B20的测量精度为0.5度。

网友:

将热电偶或热电阻的微弱信号放大后,经ADC到T1计数,然后通过软件运算得到温度值。这是目前很多仪表采用的方法。 ADC可用VF转换(我以前用LM331),也可用运算放大器和模拟开关自己搭双积分ADC(推荐用这个),还可用一些集成ADC,就看性价比了。 PID为比例积分微分调节。对一些特定系统,如加热时间长,滞后严重的电炉等可以提高控制精度。但我对这个也不熟悉,实际做过工程的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

谢谢楼主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