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 C语言程序设计 高手帮帮忙

楼主:
请帮忙编一下程序 以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 帮帮忙谢谢

设计构思:由开关控制AT89C51开始由一管脚发射40KHz信号 激励发射出超声波,然后由接受电路处理后产生一跳变电压信号当作中断信号触发.
             程序计算从按下开关到收到中断信号的时间间隔,设为T
             设声速为340米/秒为C
             计算:S=(340*T)/2
             将S显示到LED上

求助:开关触发程序;40KHZ信号发生程序;中断程序(详);记时程序;距离计算程序;LED显示程序;
由C语言编程 越详细越好 最好有注释 本人刚刚接触这方面内容 谢谢各位高手多多帮忙啦

网友:

c51是不是有点不准?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 不准?是指型号么 AT89C51系列 C语言程序不是都是通用的么 朋友说的 我不是太清楚 就是想找个比较详细的程序 设计思路基本写出来了 你看这好做么

网友:

晕 你可以使用中断对发出信号到接受信号的时间进行捕捉 我时说 使用c51在计数的时候可能会有误差

网友:

呵呵 我不太明了哦 我设想中断是作为记时截止的触发信号 只是设想 因为不太熟悉 所以仅仅是设想 最好有段程序作参考 我周围没有懂这个的..苦恼啊

网友:

中断计数阿 没有什么难度的阿 你认为哪里难呢

网友: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