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继电器的看过来...帮帮忙.....

楼主:
  用单片机控制和面机的通断,打算用继电器做控制通断开关....

不知道继电器该怎么选定呢?打算用固态继电器,因为和面(搅拌)机的额定电流为8A多<10A...

哪位同志推荐一款固态继电器啊??
还有搅拌机开机会不会产生>10A的峰值电流呢?选用继电器是不是也要考虑进去?

先谢过了...

网友:

8A的负载可能你最好要个30A的才比较保险,如果是进口的SSR可以考虑用15A的就成了. 这个东西你可以到卖的地方问一下,说出你要的SSR的电压、电流值。 我对这个东西的具体型号参数不是很了解。

网友:

选用直流控制的吧,好像用3-30伏控制的固态

网友:

其实,SSR就是一个光耦加可控硅

网友:

同意

网友:

固态继电器还是很不错的 选型要注意点

网友:

是啊,不像小型继电器那样 啪嗒 啪嗒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