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子钟的设计

楼主:
跪求电子钟的设计

网友:

w you `~

网友:

瞧瞧去

网友:

我给你发上来吧。。。

网友:

   简易万年历的设计

设计要求:1、数字显示年、月、小时、分钟、秒钟;

          2、具有日期时间设置功能;

          3、显示农历年、月、日;

          4、用数码管或LCD将时间显示;

          5、具备掉电保护功能;

备注:本题须设计出显示部分硬件实物,文档须写出部分设置时间的程序代码

这道题是我出给大2年级的学生做电子设计的选拔题,呵呵,没难度的,望高手们不笑话,因为大2的还没怎么学MCU。。。

程序是大2的学生叫上来电子文档。。。
你着摸下,不懂再问,我也没怎么看。。。

//====================时间读取部分代码=============================
//读取1302的时间序列 存入 j[] ;
void read_serial(uchar j[8])
{
 uchar i;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write_1302(0xbf);//连续读出命令
 for(i=0;i<8;i++)
 {
  j = read_1302();
 }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
//===========================时间显示======================================
// void ShowNumber(uchar lin,uchar column,uchar num) ; 数字显示函数 (行,列,数字)
//void ShowChina(uchar lin,uchar column,uchar num) ;文字显示函数 (行,列,文字编号)
     ShowNumber(2,0,j[2]>>4&0x03);             // j[] 为ds1302读出的时间序列
  ShowNumber(2,8, j[2]&0x0f);
  ShowChina(2,16,3);       // xx 年

  ShowNumber(2,32,j[1]>>4&0x07);
  ShowNumber(2,40, j[1]&0x0f);
  ShowChina(2,48,4);       //xx 月

  ShowNumber(2,64,j[0]>>4&0x07);
  ShowNumber(2,72, j[0]&0x0f);
  ShowChina(2,80,5);       // xx 日

     ShowNumber(4,0,j[6]>>4&0x0f);    // xx 时
  ShowNumber(4,8, j[6]&0x0f);
  ShowChina(4,16,0);

  ShowNumber(4,32,j[4]>>4&0x01);    // xx 分
  ShowNumber(4,40, j[4]&0x0f);
  ShowChina(4,48,1);

  ShowNumber(4,64,j[3]>>4&0x03);    //xx 秒
  ShowNumber(4,72, j[3]&0x0f);
  ShowChina(4,80,2);

  ShowChina(4,104,6);       // 周 x
  ShowNumber(4,120,j[5]&0x07);
//===========================================时间设置====================================================
  if(KEY1==0)      //按键1 时间设置和返回
  {
   delay10();
   if(KEY1==1)
   {
    delay10();
    flag_2=~flag_2;
   }
  }

  if(KEY2==0)      //按键 2 选择设置时间的项目
  {
   delay10();
   if(KEY2==1)
   {
    delay10();
    choose++;
    if(choose==8)
    choose=0x01;
   }
  }

  if(KEY3==0)      //按键3 时间设定。。。
  { delay10();
   if(KEY3==1)
   {
    delay10();
    switch(choose)
    {
     case 1: j[6]++; j[6]=conver(j[6],0xa0,0x00);break;//?ê
     case 2: j[5]++; j[5]=conver(j[5],0x07,0x00);break;//?ü
     case 3: j[4]++; j[4]=conver(j[4],0x13,0x01);break;//??
     case 4: j[3]++; j[3]=conver(j[3],0x32,0x01);break;//è?
     case 5: j[2]++; j[2]=conver(j[2],0x24,0x00);break;//ê±
     case 6: j[1]++; j[1]=conver(j[1],0x60,0x00);break;//??
     case 7: j[0]++; j[0]=conver(j[0],0x60,0x00);break;//??
    }
   }
  }

网友:

简易电子钟的设计源程序,参考下:

网友:

初学者要勇于面对困难。并且养成这个习惯。不要动不动就找人要程序。其实我不赞同发程序上来,这会害了楼主的。
如果你做不到,那就以后不要搞这个职业吧。你会毫无竞争力,现实很残酷,你们还在开始 希望能好好把握,同时也为自己的人生好好规划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这个职业有好,也有不爽的地方。。。。。

网友:
恩 恩 我想先看看先哦
不知道是不是汇编的程序哦

网友:
啊 我为什么不能下载下来看呢?

网友:
我下载了下,没有问题,请检查是不是网络问题。

你的芯币数是8,下载需要4枚芯币,所以完全可以下载。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论坛上就有一个帖子呀,今天也被顶上去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9294-1-1.html

网友:

实现的功能:
①开机时,电子钟从12:00:00开始自动计时。
②按键S1控制对“秒”的调整,每按一次秒计数值加1。
③按键S2控制对“分”的调整,每按一次分计数值加1。
④按键S3控制对“时”的调整,每按一次时计数值加1。
要求:完成硬件电路和软件的设计,有条件的组成实际电路并调试。

网友:
我要求论文《电子钟都设计》

很需要这个论文啊,有哪位大哥能帮我啦,谢谢啦

网友:
为什么有的格式打不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抓图说明问题~~

网友:
这个设计不难,首先你要确定选用的器件,是用液晶屏显示呢还是用数码管显示,光是实现走时功能而不考虑精度的话,只用单片机控制就可以实现,先把硬件确定了再做会很快的,程序好办。(打这么多字才注意是两年前的帖子,晕了... ...);P ;P ;P

网友:
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貌似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