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款应急灯的变压器内部结构(附上线路图,再附上图片)

楼主:
请教各位学长以下这款应急灯的变压器的内部结构以及它的一些技术参数
为谢[:|][:|][:|]

网友:
Re: 请教 一款应急灯的变压器内部结构(附上线路图)

不知道 帮不了你 了

网友:
Re: 请教 一款应急灯的变压器内部结构(附上线路图)

我打不开,各位再看看

网友:
Re: 请教 一款应急灯的变压器内部结构(附上线路图)

[:(][:(][:(][:(][:'(][:'(]

网友:
Re: 请教 一款应急灯的变压器内部结构(附上线路图)

我在附上两张图片来,变压器的输入是3个引线,有6个输出端

网友:

看不懂,过于高深

网友:

等我下了看下。。。